楼主(2007-08-29):
小弟菜鸟一个,大家不要笑我啊~!
现在打算用台达EH系列plc,y0输出脉冲给步进电机驱动器。不知该怎样接线,求各位大侠指点一二。感激不尽。输出点输出的脉冲信号用外加电源吗?
小弟着急,在线等

楼主:
所用步进电机驱动器资料:http://www.bsjd.com/products_show.asp?Productid=427

网友A:
需要外部电源,看你驱动器需要多少电压,但这个电源并不是直接接到PLC上,而是接到驱动器上,一般Y0接CW+(CCW+),COM接CW-(CCW-),但也有反过来的,这个还是要看驱动器说明书。

网友B:
微分器和PLC是相同的电压可以用一组电源供电,一般微分器的使用电压要比PLC的高,具体还要看微分器的说明书.

楼主:
谢谢 现在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