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9):
我在用PC ACCESS测试时总是显示质量BAD,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客户机是指PLC还是调用他的程序吧?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客户机?opc scout?质量码bad说明opcserver与s7200的通讯链路不正常。和客户机无关。

楼主:
我用的吃LABVIEW的DSC,其实我也在怀疑通讯有问题,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呵呵

网友B:
z正常下,把PG/PC接口设置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