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9):
刚刚想做模拟量这块,动手能力有限还希望各位前辈多给与帮助.有以下几点问题疑惑
1:模拟量是一个连续变化的量,在资料中看到模拟量有分8位,16位,32位分辨率,是不是分辨率越高准确度越高,能否给些具体点的资料,我想了解具体点的技术参数.
2:我想做一个0-5VDC的模拟量模块,电压每变动一次,就给出一个脉冲,共有两个脉冲输出口(电压上升和电源下降脉冲输出口)因为我手上的控制器没有模拟量输入或输出口.不知这种方法可行不??想看些简单的案例
3:如果我选用带模模拟量输入口拟量的控制器,模拟量输入口只有一个,按正常的逻辑电压是由两根线构成回路,因为有两端电位差.(我将一根线接控制器模拟量输入口,另一根线怎么办没形成电位差如何检测电压.)控制器使用24VDC供电,输入对负极.

以上是我个人的理解希望多给于指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