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9):
富士NB2-P56型PLC的BAT灯亮故障?
BAT灯是表示电池电量不够,但拆开PLC没有发现有电池,只有几个电容。

搞不明白了,请较大家。谢谢

网友A:
再找找,有电池的,这种是纽扣式的,

网友B:
我有一个NB90点的PLC它的电池在左侧。你可以连续冲电几天试一下。你有FUJI  PLC

楼主:
查了,还是没找到,观察存储器是EEEPROM的,应不用电池程序也不会掉,只是要把开关打到ON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