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难题!?

楼主(2007-08-29):
100个彩灯,正序时候逐次亮至全亮,反序时候逐次熄至全熄并且循环控制,彩灯状态变化时间间隔为2s,请大侠们给出个好办法~~

网友A: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19913

这个贴子的小程序也适合,加上时间继电器改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使用左移和右移指令,如果是三菱PLC的话。触发条件可以做个周期脉冲。

网友C:
呵呵;
PLC浪费呀;

楼主:
你说的对 我的那个程序就是这个差不多的
但是我不能理解

网友D:
用单片机的左,右移就可以.

网友E:
PLC太浪费了!!单片机多好!又方便!

网友F:
左移、右移 乘2、除2加时钟控制

网友F:
左移、右移 乘2、除2加时钟控制

我有支持全部FX系列PLC的串口DLL。
wjun7610@yahoo.com.cn
QQ:157610979
淘宝店:龙帅工控软件工作室

网友G:
以上方法都可行,看用在什么地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