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9):
ld x1
pls m1
ld m1
inc k4y0z
inc z
end

到底要怎么理解
尤其是inc k4y0z   理解不了?????
如果我有200个输出点,怎么处理!

网友A:
我估计你那程序是用来步进动作的,程序是意思是X1接通一下,当Z=0  Y0接通  当Z=1时y1接通  Z=2时Y2接通如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打我的电话,我有在很多领域的程序13641410588

网友B:
X1每接通一次闭合一个输出,如接通三次,则Y0,Y1,Y2都输出了.
K4Y0Z:
当Z=0时相当于Y0----Y7,Y10----Y17这十六个位组成一个寄存器。
您把Z去掉,只是INC K4Y0然后输入PLC试一下,理解的更好。
INC K4Y0
X1第一次闭合Y0输出,第二次闭合Y1输出,第三次闭合Y0,Y1同时输出。

楼主:
流客 我要加你好友
多多请教!

网友C:
把K4Y10用D0代替也很好理解,D0Z就相当于  Z=0时D0Z=D0
                                                              Z=1时D0Z=D1
                                                              Z=2时D0Z=D2
                                                               ……………………
                                                               D0Z=D(0+Z)

网友A:
虽然去掉是好理解,可是加上Z楼上真的试过会像你说的那样动作吗?

网友D:
程序里面是不是应该有一循环吧?

网友D:
说错了刚才,上面程序我试过了向楼上说的X1每闭合一次Y输出一次。接通三次Y0.Y1.Y2输出都为1

网友E:
X1第一次闭合,Y0-OUT.第二次闭合.Y1-OUT....直至Y17-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