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9):
今有10Kv线路相序为C、A、B,电流为-A、-C,经检查,接线没有问题。请问有何种原因可造成这种现象?如何解决?谢了!

网友A:
肯定是电路中含有电容或电感负载造成的
要解决也只有加容性或感性的补偿器进行无功补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