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斑竹帮帮忙

楼主(2007-08-29):
斑竹你好,我是新手想问您个问题?如果我想把模拟量转换成开关量,需要外部加硬件吗?还是用程序就能实现?
比如变送器输入的4~20mA电流我想在10mA的时候启动风机

网友A:
可以在PLC里进行运算,扫描检测输入量,用比较指令触发输出应该能行的

网友B:
程序里就可以实现,比较输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