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9):
那为大狭知道220V电器控制柜配线时,相线,N线的颜色有没有国家标准

网友A:
是三相的还是两相的,是不是还要分一下,还有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把问题说明白点?

网友B:
三相的N线为黄绿相间,单相的呢,不是红色的那根就行!

网友C:
黄绿相间是地线,零线应为黑线,相线黄绿红任一都可经.

网友D:
红的是火线,地线是黄绿相间的那条;
剩下的那条就是了;

网友E:
大家一起来呀
零线一般情况下是黑色的
   在有些情况随便用什么颜色都可以
不要与相线相同就行啦

网友F:
什么啊,黄绿相间是接地线,零线应为淡蓝色,交流动力电路应采用黑色(三相电路也可以用黄、绿、红分开),交流控制电路采用红色.

网友G:
黄绿相间是接地线 3根中如没花线就用比较细的那一根做地线
L线应为蓝色或 绿色或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