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o编码指令求助

楼主(2007-08-30):
m0
|-----||-----[enco x000 d000 k3]----|
m0动作x000为1,d0000为何
     x01为1,d0000为何 .依次到x07为1,d0000为何

网友A:
x0为1时:d0=0    x1为时:d0=1    x2为1时:d0=2    x3为1时:d0=3…………依次到
x7为1时:d0=7    x0----x7多个为1时,忽略低位侧。

楼主:
忽略低位侧,为何意义?

网友A:
就是说,如果当x0----x7多个为1的时候,只认最高位的1  比如说x0,x1,x2,x3,x4,x5,x6,x7都为1的时候,只是以x7的为准。d0=7.
又: k3表示占用d0的低三位,如果x10-----x17输入是无效的,这个时候要把K3编为k4或者更大才行。

网友A:
kn最大有限制,源为位元件的时候n小于等于8,源为字元件的时候n小于等于4.

网友B:
编码指令是解码指令的逆操作,从解码指令来解释就不难理解了。

网友C:
大侠说得很好```````

网友D:
完全正确,加10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