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30):
是和西门子s7-200通讯
1。我想做一个返回首页画面的按钮而且在退出画面时能把在该页已经启动的按钮复位
不知道能否做到这一点。
2。如果在主菜单进入数据设置画面要先进入一个密码设置匡,应该如何制作这一个功能。
谢谢了

网友A:
1. 用D-脚本功能可以实现,你可以在功能开关上叠加一个透明的位开关,用这个位开关来触发脚本。
2. 这个也需要用到D-脚本功能。相关例子见邮件。

楼主:
能否给我发一个例子
eltonyun@sina.com

楼主:
风之力
您给我发的例子我收到了第一个问题我已经明白。谢谢
就是哪个密码设置之后如何进入画面这块还是一不清楚,您提供的画面我用过,都是密码错误--我想问下密码正确是怎么做的如果设置一个正确密码等等
我是个新手尽请谅解
方便可以qq上交流谢谢
376305529(子音)

网友A:
密码都写在脚本里了,你把脚本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脚本怎么用的?能否共享点资料?

网友C:
风之力,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能否发一份给我学习一下。
sade-top@hotmail.com

网友D(2007-11-29):
也帮忙发我一个.最近要用
shark_q@163.com

网友E:
if ( [w:LS1000]==1111 )//如果密码为1111
{
   [w:LS0008]=2          //画面就切换到基本画面2
   clear([b:LS020100])//清报警
   [w:LS0200]=0//清信息
   [b:LS020100]=0
}
endif

if ([w:LS1000]==2222)//如果密码为2222
{
   [w:LS0008]=3          //画面就切换到基本画面3
   clear([b:LS020100])//清报警
   [w:LS0200]=0//清信息
   [b:LS020100]=0
}
endif

if ([w:LS1000]==3333)//如果密码为3333
{
   [w:LS0008]=4          //画面就切换到基本画面4
   clear([b:LS020100])//清报警
   [w:LS0200]=0//清信息
   [b:LS020100]=0
}
endif

//如果密码不正确
if ( ([w:LS1000]<>1111) and ([w:LS1000]<>2222)  and ([w:LS1000]<>3333)  )
{
   set([b:LS020100])//弹出报警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