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30):
cp341:422/485
ascii方式,rs485。
接收报错:status=1e0e
为什么?
帮解决一下!

楼主:
解决了,接线问题,rs485只接4和11,即可。

网友A:
这个可能是西门子接线图纸中以前留下的问题,请看到的朋友注意一下,在做485通讯的时候,不要做短接线,端口性质在软件中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