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30):
我用接触器控制一个0.75KW的电机的起停,在接触器没有闭合之前,我检测到接触器上端的相电压为380V左右,在电机起动后,我检测到接触器上端的电压依旧是380V左右,但是接触器下端的三相电压T1和T2之间为365V,T1和T3之间为800V,T2和T3之间为800V,这样是不是可以判定电机是缺相运行,如果是,各位高手可以告诉我是缺哪个相么?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么

网友A:
接触器的一个触点已经烧坏了.

网友B:
用万用表分别检查一下,就应该很清楚是哪儿的问题了。

网友C:
大哥不用带电测量接触器吧........直接拿手碓然后测电阻不就OK了吗?或者给线圈家电测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哥不用带电测量接触器吧........直接拿手碓然后测电阻不就OK了吗?或者给线圈家电测电阻.
对呀 还可以拿掉负载在测量电压呀 你用的是数字万用表吧

楼主(2007-10-08):
我拆开看了,真的是触点坏了

网友E:
用万用表在输出的三个端口分别测试T1T2、T1T3、T2T3的交流电压值,只要有一个不相等就是不输出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