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30):
WINCC作为CLIENT端,需要访问ABB的PLC.作为C端,我能通过OPC访问到同一局域网里其他WINCC上的点.但却访问不到ABB的.请问我这边还需要配置什么东西吗?

网友A:
在WinCC项目软件中的变量管理器, 你试一试"Add New Driver". 估计你要加载ABB公司的PLC驱动文件, 然后就可以创建要访问的变量"Tag". 运用OPC方式来访问ABB的PLC数据, 这样玩法的人毕竟不多见!

网友B:
楼上的,在很多小项目中,类似这样的做法应该很多的!有时候是资金问题,很多时候是销售得力了点,还有的情况是领导喜好,呵呵,没办法啊!

网友C:
需要安装ABB的OPC服务器,安装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