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30):
我用一台M430变频器控制两台7.5KW的水泵,一用一备,晚上12点切换。信号接的是远传压力表,电源直接取变频器1,2端子10V,直接联在表上,量电压7.1伏,远传压力表量程0-1.6MPa稳压范围0.3-0.4MPa,压力低于0.3MPa时候工频启动备用泵。控制PLC用西门子LOGO。LOGO的模拟量AI1如何设置?变频器里面的参数如何设置?有人说必须用PID控制,该怎么设置?我在快速设置里面设置P1082为50HZ的时候电机运转在35HZ,压力不到0.3MPa,我改成70HZ的时候,水泵压力稳定在0.35MPa,电机运转在40HZ,请问这样设置是什么意思?对吗?
希望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2007-11-12):
我们就是PID控制的,变频器超频很容易出故障,我曾经象你一样的把P1082设置成60,结果报警了。我用的事MM430。用PID我觉得在实际当中运行的效果很好的,很稳定,加个PID整定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