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30):
今天给客户一台18.5KW锅炉引风机加装一台变频器,变频器一启动,配电房分闸就跳,原来配电房每路都安装了漏电保护器(200mA动作,30mA脉冲)。要求客户拆除漏电保护遭拒绝,后将载波频率调到1KHz,改变变频器启动方式仍未能解决,最后怀疑电机的电源线有漏电,因其长度有20米左右且埋于地下,但要求客户更换也有困难(其原先工频使用正常)。请问有没有什么简单有效的解决方法?急等回应!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按农村用电规定,漏电保护是不允许拆除的,要不然真的出了事谁都负担不阿!

网友A:
确定是线的问题  就一定得换线

网友B:
切断EMC滤波器或输入电抗器的接地

评论:这种做法不妥当,因为这样的EMC滤波器和电抗器的作用将大打折扣。

网友C:
先用兆欧表测一下电机以及引线绝缘。应达到50兆欧以上(不应该认为达到0.5兆以上就没问题)这是因为使用变频器以后输出侧有许多谐波成分,形成分布杂散电容,要是绝缘程度低的话,进而形成对地绝缘(电容)击穿。从而造成漏电。另外可以加输出电抗器。

楼主:
今天又去客户那边调试,给输入输出线加了磁环;重新打了专用地线;增加了输出电抗器,结果--还是跳漏电!郁闷!

评论:哈哈,为什么不听楼上的意见呢?

楼主:
农村不允许拆除漏电保护器。

楼主:
哪儿有变频器专用的漏电保护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最后还是更换了漏电保护器,原先使用带脉冲保护的漏电继电器,现在换成了普通漏电保护器。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

网友D(2007-09-30):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换不同厂家的漏电开关{要电流型的}就可以了.你试试!

     菱科LK600变频器    www.lk900.com

网友E(2008-07-02):
同意9楼的意见,只有去掉漏电开关,别无他法!

网友F(2008-11-09):
原来如此,下回我碰到这样的问题,也试试
带不带脉冲,怎么看啊

网友G:
推荐去掉漏电保护器。采用独立接地。地线标准符合国标规定即可。

网友H:
我维修过一台机器也是一上电就是跳闸,是西门子的变频器的原因,我让客户把漏电保护换成300mA的就不跳了,不知道对你是否有帮助

网友G:
换大电流的漏电保护也是一招,但是最好还是不要,将系统的导电外壳独立接大地。这样更安全。

网友I:
值得学习!以后遇到此类问题不会手足无措了,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J:
同意换大或者是换型号

网友K:
确定了是输出线漏电就要坚决换掉!

网友L(2011-01-20):
如果不去掉漏电,就只有更换电磁式漏电,国产的估计还不成。最好选用B型全电流漏电,因为现在装的漏电只在发生正弦交流漏电时起作用

网友L:
你把A型漏电换成AC型,实际上是换的漏电对检测到的变频器漏电不起作用,所以不跳了。变频器漏电流不是正常的正弦交流。实质是新换的漏电起不到真正的保护漏电作用。

是个聋子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