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31):
关于时钟扫描,PLC在一个周期内只扫描一行程序,那他的并行顺序控制是怎么实现的。这一块我怎么搞不清楚。请个为解释一下。

网友A:
PLC在一个OB1周期内扫描大多数程序块, 这些程序块首先要在OB1中被调用! 当然有些程序可以在循环中断如OB35里面完成, 或者在硬件中断如OB40里面完成等等.

对PLC扫描来说, 根本不存在"并行顺序控制". 在同一时刻, PLC只能扫描执行一个FC或FB. 这是与PC机最大的区别, PC机在同一时刻可以"多任务处理". PLC做不到"一心多用"!

网友B:
楼上的观点不正确! 能否"多任务处理"与PC或PLC无关,而是与处理器的操作系统有关.
现在许多公司都有"多任务处理"的PLC, 象ABB; ALSTOM; 以前的AEG ; LOCKWELL...等.只要配上多任务处理的操作系统,PLC同样能处理多任务.倒是SIEMENS好象不使用这种方式,而是使用多处理器处理的方式.
这些都是设计理念上的差异,对于控制,不同的CPU设计用途和性能不一样而已.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说好,我想问的是:书本上关于扫描周期是每周期扫描一行,而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模块。
 还有应该说的是并行序列的问题,他应该是两个模块,在编程时,怎么实现同时运行

网友A:
PLC扫描周期, 我的理解是:

过程输入印象区刷新----->用户程序扫描执行----->过程输出印象区刷新,然后再重新开始下一轮扫描周期.

在一次PLC扫描周期,扫描任务有可能被较高优先级的"循环中断"或者"硬件中断"等中断,执行完这些中断程序,再从中断处继续执行PLC扫描周期.

网友A:
基于PLC扫描的工作原理:

过程输入印象区刷新----->用户程序扫描执行----->过程输出印象区刷新,然后再重新开始下一轮扫描周期.

我认为像这种顺序处理的工作方式,PLC配上多任务处理的操作系统没有实际的意义!

网友C:
深奥,难以理解,多学习!!

网友D:
扫描间隔时间是不是相当短啊?? 在我们看来就像是在同时执行吗???  早OB100中最先运行时都先扫描一次啊

网友E:
查了一下西门子的资料:
Process-Image Input/Output Tables

If the input (I) and output (Q) address areas are accessed in the user program, the program does not scan the signal states on the digital signal modules but accesses a memory area in the system memory of the CPU and distributed I/Os. This memory area is known as the process image.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The following figure shows the processing steps within a scan cycle.

One of the internal tasks of the operating system (OS) is to read the status of inputs into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II). Once this step is complete, the user program is executed with all blocks that are called in it. The cycle ends with writing the process image output table (PIQ) to the outputs for the modules. Reading in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and writing the process image output table to the outputs for the modules is all independently controlled by the operating system.

One of the internal tasks of the operating system (OS) is to write the process image output table (PIQ) to the outputs for the modules and to read in the status of inputs into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II). Once this step is complete, the user program is executed with all blocks that are called in it. Writing the process image output table to the outputs for the modules and reading in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is all independently controlled by the operating system.

Advantages of the Process Image

Compared with direct access to the input/output modules, the main advantage of accessing the process image is that the CPU has a consistent image of the process signals for the duration of one program cycle. If a signal state on an input module changes while the program is being executed, the signal state in the process image is retained until the process image is updated again in the next cycle. The process of repeatedly scanning an input signal within a user program ensures that consistent input information is always available.

Access to the process image also requires far less time than direct access to the signal modules since the process image is located in the internal memory of the CPU.

Part Process Images (Process-Image Partitions)

In addition to having the process image (process-image input table, PII, and process-image output table, PIQ) automatically updated by the operating system, you can assign parameters to a maximum of 15 partial process images for an S7-400 CPU (CPU-specific, no. 1 to no. 15, see the S7-400, M7-400 Programmable Controllers Module Specifications Reference Manual). This means that you can update sections of the process-image table, when necessary, independently of the cyclic updating of the process image table.

Each input/output address that you assign with STEP 7 to a process-image partition no longer belongs to the OB1 process-image input/output tables. Input and output address can only be assigned once through the OB 1 process image and all process-image partitions.

You define process-image partition with STEP 7 when you assign addresses (which input/output addresses of the modules are listed in which process-image partition). The process-image partition is updated either by the user with SFCs or automatically by the system by connecting to an OB.

Exception: Process image partitions for synchronous cycle interrupt OBs are not updated on the system side, even though they are linked to an OB (OB 61 to OB 64).

网友E:
怎么缺了图!!
反正意思是西门子的PLC在98年10月前是先更新输入映象区--》用户程序--》更新输出映象区。
98年10月以后 更新输出映象区--》更新输入映象区--》用户程序

网友F:
无论PLC还是PC一个时间点只能处理1个任务~~~微观上根本就不存在多任务(除非多核心).多任务操作只是利用执行空闲时间来交叉进行而已.1个扫描周期是要扫描所有输入输出和用户程序的.不然怎么程序越大扫描周期越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