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监控系统

楼主(2007-08-31):
龙邦电脑温湿度监控系统
系统综述:我公司自主开发的电脑温湿度监控系统主要应用在各种需要温度湿度监控的场所,如粮库、气象站、温室大棚、档案馆、通讯机站、楼宇自控工程,实验室,机房、军火库等。本系统选择适合特定环境的温湿度变送器,通过485总线与计算机相连,您在监控主机上可对目标区域的温湿度进行实时而精确的监测。(系统架构如下图)
(温湿度传感器特性详见工业级温湿度变送器选型指南)
注:一条通迅线可同时接256台温湿度传感器,线路最长距离可达1200米
温湿度传感器主要性能参数:
1、测温范围:0-60℃(可选其它范围)
2、测湿范围:0-100%
3、测温精度:±0.2 ℃(@25℃)
4、测湿精度:≤±2%(@25℃,30%-80%RH)
系统主要特点:
◆系统优越性 结构简单,安装容易,精度高、稳定性好、
◆自动记录  实时自动记录温湿值,并可自动生成历史记录报表与曲线。
◆易于查询  本系统查询简单,查询结果一目了然。可查询任一时段,任一被测点的温湿度值与温湿度曲线图 。
◆直观的人机界面  办公室的管理层也能实时了解现场的温湿度变化情况。
◆完整精确且灵活记录打印  有选择性的打印您所需的历史数据。
◆灵活的报警功能:可实现上位计算机报警;自动拔号报警或短信报警功能。
◆传感器在线标定:需要标定系统测试精度时无须拆卸传感器,只需在指定位置加装标准传感器即可在线标定
◆系统可扩充性强:测点可在一定范围内任意增加,外接执行机构(如风机、加热器,加湿器、除湿机等)可实现环境自动控制。

(监控主机的显示样例,可根据不同的要求灵活设计,点名可灵活修改)

                                                                                                    方案简述:选择适合被测环境的温湿度变送器,采用能与上位机连接的温湿度仪表,通过485总线与计算机相连,您在办公室或现场都可看到实时的温湿度情况。

(只要输入时间范围就可以很快的查到想要的历史数据)
生成报表样例

日期 时间 常温库温度 常温库湿度 阴凉库温度 阴凉库湿度 冷库温度
2005-6-11 0:00 25.4 60 15 36 6
2005-6-11 0:01 25.5 60.1 15.5 36.3 6.3
2005-6-11 0:02 25.4 60 15 36 6
2005-6-11 0:03 25.4 60 16 36 5.9
2005-6-11 0:04 25.3 59.5 15 36 6
2005-6-11 0:05 25.3 59.9 14.8 36.2 6
2005-6-11 0:06 25.4 60 14.8 36.1 6
2005-6-11 0:07 25.3 59.5 15 36 6.1
2005-6-11 0:08 25.4 60 15 36 6.1
2005-6-11 0:09 25.4 60 15.1 36 6
2005-6-11 0:10 25.4 60 14.8 36 6

注:此表温度记录时间为每分钟记录一次,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自定义记录时间。

自动生成的曲线图:

工业级温湿度变送器选型指南

一、 产品概述
LB系列温湿度变送器为工业级产品,能满足-40℃—+85℃范围内的温湿度测量,温度高于+85℃时的湿度测量选型详见《宽温工业温湿度变送控制器选型指南》

二、 技术指标
精度 ±2%RH,±0.3℃(25℃,5-95%),带温度补偿
电路工作条件 湿度:0-99%RH,不结露。温度: 0-50℃
探头工作条件 湿度:0—100%RH,温度:-40-85℃
输出 4-20mA,0-5V,0-10V,数字信号(RS485)任选
液晶显示 2行16字符显示温度℃,相对湿度%RH,(可选绝对湿度或露点)
显示分辨力 0.1%RH,0.1℃
供电和负载 24VDC,电压输出>1000Ω,电流输出<500Ω
传感器特性 重复性<0.5%RH,<0.1℃;年漂移<1%RH;<0.1℃

三、选型指南:
字母 顺序 字母意义
LB 1、2 LB代表龙邦,K代表宽温
湿度敏感元件 3 1-龙邦专利湿敏电阻 2-进口湿敏电容 3-进口宽温湿敏电容
温度敏感元件 4 1-±1%NTC   2-PT100
温度范围 5 1:0-60℃,2、-40—60℃;3:-40—85℃
输出方式 6 A:0-5V或0-10V  D:4-20 mA S:数字式输出(RS485) F:频率输出
安装方式 7 B-壁挂式 T-探头式 F-风道式 L-螺纹风道式 X-吸顶式
示例:LB221AL—龙邦科技温湿度变送器:敏感元件:进口湿敏电容和PT100温度测量范围为0—60℃,螺纹风道式安装
注:数字变送器通讯协议详见《LB221SX变送器说明书》
四、产品与销售特征
◆完善周到的售后服务,行业唯一的客户少付制度,消除您的后顾之忧
◆专业温湿度产品厂家成熟产品,品质可靠;强大的生产能力,适合批量OEM
◆科学的电路设计,先进的标定手段,多年的专业经验,保证产品准确可靠
◆规模化生产、批量销售,从而能从各环节降低本,最大限度保障客户利益

五、售后服务
a、产品质保一年,一年内凡属正常使用而损坏的一律免费维修或更换,超过保修期的维修只收成本费,非正常使用损坏情况另议
b、 当客户认为产品有故障时请及时与直接销售人员联系以便确定问题所在,严禁自行维修

北京龙邦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大白楼工业园金安路甲48号
联系人:柏苗苗
电话:13520711130   010-61281286-801
E-mail: miaomiao0512@126.com

有问题请致电  13520711130

网友A:
控制温湿度关键是传感器,数字显示仪表具有通讯功能就能组建计算机监控系统。

如厦门宇电AI-708AI4X3S4仪表连接传感器就能实现调节控制,配有专用的计算机软件可实现计算机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