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型问题

楼主(2007-08-31):
麻烦各位
电机160KW,额定电流为:291A,应配多大功率的变频器,电源电缆线应用多少平方

楼主:
用150平方的电缆可以不

网友A:
变频器容量要根据你的电机所带的负载类型来选择,对于风机、泵类负载变频器选160KW就行了.但对于其它负载,变频器的容量应按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最大工作电流来选择,即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应大于或等于电机的最大工作电流。用150平方的电线可以了。

网友B:
用150平方的电缆线,好像不是很好,用3颗16平方或25平方的电缆并联,既省钱又满足要求。每颗线100A电流。电流大了以后,采用多线并联的方法要更经济更可靠。

变频器选大于或等于300A的即可。

网友C:
通常用160KW的
但是如果是风机和水泵就有132KW的就行
线150的足够

网友D:
应该看负载的类型。如果是提升类负载,选160的变频器就不一定行。要选矢量型的200KW或更大,最低也要MM440。

楼主:
现在我们用160KW,P型变频器在投入正常运行时,偶尔出现调停现象
现在准备换成G型的变频器.可以解决调停问题吗?

网友A:
7楼,关键看你的电动机带的是什么类型的负载?看来你单位是财大气粗呀!未查出原因前更换的方法不可取。

楼主:
带的是二次方的负载,风机,水泵类负载运行
不是恒功率负载,恒转矩负载.
不是我单位财大呀,是有专家断定型号过小,造成调停故障.

网友E:
一般是160KW就够了。还有你说的“调停”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带的是风机,水泵类负载,选160KW变频器应该没有问题,除非你们哪儿海拔特高。我这样理解你说的
"调停故障"是不是在升、降频率时会出现跳闸现象?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应再调试变频器的相关参数。

楼主:
你好
我所说的调停就是
变频器在投入运行时没有任何的动作,就偶尔的出现调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