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31):
请教各位高手:
     我用三菱FX1N-40MT-001PLC驱动一台步进电机,电机有正反转,当我的选择开关纽向A时就正转,钮向B时就反转。可是,有时候我钮向B时也正转,有时候钮向A时也反转,也就是说,我的控制方向不稳定,这是为什么?输出程序如下:

      OUT  PLSY  K30000   D0   Y0000     Y0001  反转
      OUT  PLSY  K30000   K0   Y0001                正转

网友A(2008-04-15):
说明你的程序不对,要不要我帮你编程呀,有需要的话联系我,35716982QQ

网友B:
什么呀,步进电机不是要脉冲+方向控制转动吗?怎么只有y0或y1,用PLSV指令把

网友C:
再看一下编程手册了,你定的不对了

网友D:
方向你可以用另一个输出点控制,比如Y2;
Y0只对外发送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E(2008-05-16):
我给你说啊,  Y0 和Y1一般是选择作为脉冲输出。方向控制一般你可以采用Y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