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8-31):
有没有只对铁有感应的接近开关(不能对铜),或者能自个设计的方法。谢谢!

网友A:
接近开关本来就是只对铁磁性物体有反映的,不对铜

楼主:
自个试过才知道,没那么简单.

网友A:
多谢你的提示,我查了一下,接近开关不是只对铁磁性物体有反映的,对铜、铝,不锈钢也是有反映的,不过不同材质对检测距离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可以利用这一点,区分铁和铜。你还有别的办法吗?请赐教

楼主:
通过自己的努力,应该 说是经过多次的失败,真给我试出了个只对铁有反应的检测装置,目前正在试验阶段,对只验是否有铁性物质存在很有帮助.

网友B:
有那么复杂么
用磁性开关不就完了  接触距离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