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31):
由于主管线压缩空气水分较多,据说这种三联件可以较少水分,但是我还不太清楚如何使用这种三联件,是否有滤芯的是进气口?我使用嘴吹怎么也是吹不动,是否压缩 空气的高压才可以那?还有不带滤芯的那侧杯中需要加油?加什么油那?谢谢!!!

网友A:
经过这里气就会带有机油,使你的气动工具添加润滑油,这样气动工具就不会因工作时间长令工具的油干了,没有润滑油工具里的O零或者胶拍就很快坏,不过也可以定时加油也不怕的!加油的那里可以调出油的大小,出油调得太大里面的机油很快就会没有了,也有可能让的气动工具的接口那里有很多油,很不干静!

网友B:
两个杯一个是油杯,一个是过滤杯。中间是压力调节阀。[旋扭]

楼主:
谢谢你,我知道了,这个东西可以直接安装在主管线出口吗?管线长大约70米,分布10个气缸,能否使用这一个安装在空气分离器的出口上为70米管线上的压缩空气分离油水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