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1):
各位大侠,单位有一套s300老系统,cpu313(老型号)、电源、接pc适配器和232通讯线都有,软件安装的是STEP 7 V5.3,按照s7-300入门指南进行接线和硬件组态,cpu模式选择器打在stop上,上电后,cpu上sf指示灯常亮,电脑和cpu就是连接不上,初次接触s7-300,实在是不知如何解决,望各位指教。另:cpu上插存储卡的地方是空的,是否因为没有存储卡所以工作不正常?(cpu上有备用电池)

网友A:
通讯时要把适配器上的传输波特率和软件里设置一致,是配器上有个地方写着19.2,38.4,里面是拨吗开关,拨到想要的位置,在step的管理器中选种有个下拉菜单中有tg/pg的,打开设置一致,就能通讯上,s7-300需要存储卡才能村程序,不知道老的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