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的参数

楼主(2007-09-01):
(图片发在1楼回复)这二个电容上的电流值是什么意思?请详解,谢谢

楼主:
看这张图

网友A:
应该是纹波电流吧.
纹波电流或电压是指的电流的中的高次谐波成分,会带来电流或电压幅值的变化,可能导致击穿,由于是交流成分,以及ESR的存在,会在电容上发生耗散,如果电流的纹波成分过大,超过了电容的最大容许纹波电流,会导致电容烧毁;纹波电流大的电容,准确地说是最大容许纹波电流大的电容
参考: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3088770.html
http://hi.baidu.com/nydanzi/blog/item/6fad56f0bc2482afa40f5281.html

网友B:
这是该电容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能通过的电流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该电容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能通过的电流啊
同意!

网友D:
5l楼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该电容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能通过的电流啊
也就是说第一个电容在400VAC50HZ的时候为0。15A吗??该电容是用于电机副线圈,如果用于其他大功率的电机也是这个电流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