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1):
请问大家:sfc能否自动转换成梯形?如何直接对SFC仿真?谢谢!!

网友A:
可以转换,好象再编辑里

楼主:
没有啊!如果不能转换,那用电脑写SFC有何意义?只要人工写SFC然后人工转。各位回答谢了。

楼主:
搞定了,在工程菜单里有编辑数据选项,其下拉菜单中有改变程序类型即可变换梯形图与SFC之间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