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楼主(2007-09-01):
请问:我的调速器保险丝开机就烧,调速器换了还是,电机转的,离合器线圈有24欧姆.为什么?

网友A:
是不是滑差式的?拿台相同的好的线包测量电阻值,看看相差大不大?再测量线包对地绝缘看看
用钳型电流表对比测量工作电流有多少 多方面判断

网友B:
那是电流大啊,是不是你选的保险丝规格不对啊?检查一下

网友C(2008-11-28):
电阻24欧姆好像不对,这样90伏的电压就有差不多4安的电流,5安的晶闸管最大允许工作电流只有2安,肯定是线圈匝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