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1):
我测的是引风机定子跟轴瓦温度,但现场信号竟跟主控室信号相差十几欧姆,将近差二十度,各版主能否来献策,如何解决这一题?

网友A:
建议分段检查,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B:
要求用1.5平方铜线,三线制接法,检查各接线端子是否连接可靠,拿万用表的表笔直接去量会有很大误差(接触电阻),应该把表线固定在端子排上,最好用电桥。

网友C:
这样的问题还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