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2):
我是初学者,请高手指点!!
现在是关于时间复位问题的请教:
                                                               ????
我现在要对T33进行复位,用S200上的复位指令---(R)
                                                               ????
请问:上下的两个问号分别填什么?请高手您指点!

网友A:
上面填的是起始复位地址,下面填的是位数
例如:上面填写Q0.2,下面填写3,那么就复位Q0.2,Q0.3,Q0.4三个点。

楼主:
很感谢cvlsam  感谢!!!!!Thanks!!!!!!!
还有个小问题:假如对T33复位,那么上面就写T33, 下面就写1,是吗??

网友B:
对。就是这样的

楼主:
很感谢教我的朋友!!!忠心祝福你们!!!!!!!!!!!Thanks!!!
还有个问题要请教:如果我R上面写T33,下面写3 ,那么复位会对T33 ,T34, T35 复位吗???

网友C:
很感谢楼主提出的问题!!!忠心祝福楼主!!!!!!!!!!!Thanks!!!我们很是受教!
还有个问题要请教:你为什么自己不测试一下呢????没有设备的话,仿真也很多!

楼主:
我不是不想试下啊,是没有设备,条件很差的,哪个高手指点下??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