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2):
我在DCS柜子AI模块接线端子侧检查时发现,一些电机的电流信号两端都有接地,一些又没有,请问大虾,哪种现象是对的?

网友A:
我认为一点接地即可。

网友B:
应该一端接地

网友C:
对!一点接地比较好!

网友D:
应该一端接地!

网友E:
单层屏蔽一点接地,双层屏蔽,外层两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