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2):
FX2N的程序被隐藏了一部分怎么办?

网友A:
还有这事,不可能吧

网友B:
具体说说什么现象,可能不是隐藏吧

网友C:
不是隐藏,是不是把程序写进去再删掉某一带参数段,程序查掉了参数藏在PLC里。

网友D(2007-10-10):
没有遇到过。。。期待答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是隐藏,是不是把程序写进去再删掉某一带参数段,程序查掉了参数藏在PLC里。
其说明白点
新手不慎明白

网友F:
分别切换到LAD和STL上看下是否程序都不能显示呢?

网友G:
可能是有错误的程序段,你现在线然后读取再按F4看编译是否通过,如果不能通过说明有错误,你再下拉查看全程序段进行检查。

网友H:
应该是误删除去的吧,用F4编译一下吧

网友I:
有图片看程序应该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J:
有几种可能:程序有错误、程序是用其他软件或编程器编写的、分支部分步数过长。转到语句表模式下能显示的话一般就不会有问题。用手持编程器编写的程序往往会出现类似的问题,问题主要出在语句结构上。改一下结构有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