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2):
比如三菱有一个M8013闪烁的指令
请问松下有没有类似的指令,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如何实现像三菱M8013这样的功能呢
急,谢谢~~~

网友A:
R9018---0.01秒方波(闪烁)脉冲
R9019---0.02秒方波(闪烁)脉冲
R901A---0.1秒方波(闪烁)脉冲
R901B---0.02秒方波(闪烁)脉冲
R901C---1.0秒方波(闪烁)脉冲
R901D---2.0秒方波(闪烁)脉冲
R901E---1分钟方波(闪烁)脉冲

以上内部继电器可直接调用形成闪烁效果。如①LD 901C,②OUT Y1,则Y1以0.5秒亮、0.5暗的节奏进行闪烁。

楼主:
谢谢qyzdh的回答,我明白了,祝你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