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2):
我是新手,希望高手指点:
   我现在用德力西变频器,火焰切割机用的,正转(FWD)是低速,切割速度用电位器调速....当电机到限位时,要以快速反转(REV)返回((返回时不要用电位器调速)),请问:变频器里面参数怎么设置啊?用什么方法能实现???
   请高手指点,现在好急啊!!!!!!!!!!!
  谢谢各位大哥了啊!!!!!!!!!谢谢!!!!!!!

网友A:
变频器可以用多段速控制,速度设置的高点就可以实现快速返回!给你提供个思路,具体要依你的具体情况而订

楼主:
能不能具体点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B:
我可以帮助你打电话给我厂13116708578

网友C:
这个问题如果一直用变频器控制,是比较有问题的。如果正转时,用变频,反转使用工频是最理想的控制方式。有问题联系:QQ576984737,注明变频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