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启动方式

楼主(2007-09-02):
请教一下高压电机有那些启动方式啊

网友A:
我所知道的有液阻和变频启动

楼主:
能不能给点详细的资料啊!!!万分感谢.

网友B:
直流电机拖动

网友C:
降压启动比较常见,有专门的降压启动柜加水电阻,也有用串电抗器而直接启动的.

网友D:
老信老师有!!

网友E:
有软启动和硬启动,可以用水阻启动,还可以用频敏电阻启动

网友F:
h
    金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