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2):
大家好!我是西门子PLC初学者,碰到关于通讯的问题,这里有个小题目,麻烦高手帮忙指点一二,谢了!
要求:用S7-200的输入控制脉宽,同时利用S7-300输出显示
即:第一个输入时,为一个脉宽1S的脉冲.
第二个输入时,为一个脉宽2S的脉冲.
第三个输入时,为一个脉宽3S的脉冲.
第四个输入时,为一个脉宽4S的脉冲.
第五个输入时,为一个脉宽5S的脉冲.

楼主:
只是做实验,并非实际应用,有告诉我答案的吗?

网友A:
jjyymm:

绝对支持你的做法: 通过实验来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

如果你手上没有EM277和CP243-1, 建议使用MPI通讯来实现.

S7200与S7300之间采用MPI通讯方式时, S7200 PLC中不需要编写任何与通讯有关的程序,只需要将要交换的数据整理到一个连续的V 存储区当中即可,而S7300中需要在OB1(或是定时中断组织块OB35)当中调用系统功能X_GET(SFC67)和X_PUT(SFC68),实现S7300 与S7200之间的通讯,调用SFC67和SFC68时VAR_ADDR参数填写S7200的数据地址区,这里需填写P#DB1.××× BYTE n 对应的就是S7200 V存储区当中VB××到VB(××+n)的数据区。

楼主:
非常感谢 robertjml 的答案,另外我想问一下如果用EM277采用PROFIBUS通讯方式的话,在300程序中怎样编写200与300的数据交换程序啊?

网友A:
在S7-300PLC中, 基本上无须编写数据交换程序. 只需在硬件组态中, 做如下工作就行:

1. STEP7的硬件组态窗口中的菜单 Option-----> Install new GSD,导入SIEM089D.GSD文件,安装EM277从站配置文件.

2. 导入GSD文件后,在右侧的设备选择列表中找到EM277从站,PROFIBUS DP----->Additional Field Devices----->PLC----->SIMATIC----->EM277,并且根据您的通讯字节数,选择某一种通讯方式.

3. 在硬件组态中, 根据EM277上的拨位开关设定以上EM277从站的站地址.

4. 组态完系统的硬件配置后,将硬件信息下载到S7-300的PLC当中.

注: S7-200数据区--V区起始地址与长度, 一定要和S7-300硬件配置中的"Slot"起始地址与长度相一致.

楼主:
说的很详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