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3):
请教各位:
    我单位使用的DCS600直流装置在故障情况下,一般是在"MOTOR OVERSPEED"故障时在CDP面板上复位不了。一定要将装置停电以后才好使,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复位时你要切换到就地,有需要DONGYONGLAI@YAHOO.COM.CN探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位时你要切换到就地,有需要DONGYONGLAI@YAHOO.COM.CN探讨,
没很注意,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