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西门子PLC厂家?

楼主(2007-09-03):
各位西门子PLC的忠实用户们,我想问一下目前国内仿西门子PLC的厂家有那些啊,我现在就知道"合信"的模块可以完全兼容西门子的模块,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厂家做这个,请赐教!各位!

网友A:
模块太差了,上次我做一个项目,用了70多个合信的,质量真的是不行
1、比西门子的便宜20%左右,实际上很不值得,什么东西啊,比西门子的便宜这么点就来卖
2、摸具开得太差了,很多毛刺
3、结构不好,背板连接器是采用西门子的,但是模块上的插槽大小都不一样,安装的时候一些紧一些松,而且高低不平
建议,先把技术上的东西吃透了再来卖,没吃透人家的技术就叫卖,对你们没好处,如果比西门子便宜50%有市场,而且这个价格也比较合理
博伊卡

楼主(2008-04-22):
噢,准备用“合信”,现在在用西创的和真正西门子的,呵呵!还是正版的好啊!

网友B(2010-03-25):
看看国产西门子的还有力德的,正杭的,亿维的。

网友C(2012-10-12):
万森的PT100模拟量模块太差 测出来的温度相差不准还跳动不稳定

网友C:
国产的PLC要发展 售后跟不上也是个大问题

网友D:
现在国内的PLC厂家大多是仿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