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3):
(无正文)

楼主:
怎么没有人来给我说说呢?

网友A:
最右边的KH1应该用常开触点

楼主:
楼上说的有道理,并且我认为KT3的母线端也应该是常开吧!?请大家说说还有什么问题吗?在说的时候能一起说说启动后的动作吗?

网友B:
我看这好像是个顺序启动,然后逐次停止的控制回路。按SB1启动后KM1、KM2依次的电动作,KM3不动作;按SB2停止按钮后KM3动作,KM2、KM1依次停止;再次按SB1后重复前次启动过程。我认为它的问题就是系统一旦启动后总有设备运行,无法彻底停运所有设备,这在设备检修时是不妥的。如果将最右边的KH1改为开点,就是一个完全的顺序启动、反序停止电路了,即启动时KM1、KM2、KM3依次启动,停止时KM3、KM2、KM1顺序停止,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个人的一点见解,不对的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C:
你想要什么样的答案,首先你要记住,线圈得电,辅助接点同时动作,前面还有什么开关吗?这套线路无法停止

网友D:
同意4搂得观点

网友E:
这个顺起逆停控制电路不科学.要是用PLC控制就容易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这好像是个顺序启动,然后逐次停止的控制回路。按SB1启动后KM1、KM2依次的电动作,KM3不动作;按SB2停止按钮后KM3动作,KM2、KM1依次停止;再次按SB1后重复前次启动过程。我认为它的问题就是系统一旦启动后总有设备运行,无法彻底停运所有设备,这在设备检修时是不妥的。如果将最右边的KH1改为开点,就是一个完全的顺序启动、反序停止电路了,即启动时KM1、KM2、KM3依次启动,停止时KM3、KM2、KM1顺序停止,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个人的一点见解,不对的大家一起讨论。
但我认为不是十分的科学,因为KT3母线端串了KH1的常闭,这样情况下KT3一直得电.从设计上是不可行的吧?记得老师说过断电情况下最好是全系统彻底断尽.
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出.谢谢大家!

网友F:
我看这好像是个顺序启动,然后逐次停止的控制回路。按SB1启动后KM1、KM2依次的电动作,KM3不动作;按SB2停止按钮后KM3动作,KM2、KM1依次停止;再次按SB1后重复前次启动过程。我认为它的问题就是系统一旦启动后总有设备运行,无法彻底停运所有设备,这在设备检修时是不妥的。如果将最右边的KH1改为开点,就是一个完全的顺序启动、反序停止电路了,即启动时KM1、KM2、KM3依次启动,停止时KM3、KM2、KM1顺序停止,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我完全同意

网友G:
同意4楼观点

网友H:
我感觉 不合理 kt3 一直得电
你不如在kh1下 串上km1 一对常开触电
这样 可以顺启 逆挺  而且 kt三 不会一直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感觉 不合理 kt3 一直得电
你不如在kh1下 串上km1 一对常开触电
这样 可以顺启 逆挺  而且 kt三 不会一直带电

精辟!一针见血的修改好了.谢谢大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