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3):
对两个伺服油缸进行定位控制,要求两油缸动作同步,响应越快越好,位置反馈信号为脉冲,控制器输出信号用来控制伺服阀,请教选用哪种控制器比较好?对同步性和响应速度要求较高。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当然是选用PID控制器了,问题是要在OB30到OB38之间选择一个OB块进行编程,因为这些OB块可以设定循环调用的时间,原则上调用周期可以缩减到毫秒个位数。
当然,要考虑你的现场设备相应速度和你的PLC能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