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3):
请问:如何计算短路电流?

网友A:
直接把两端相接,用总电压除以总电流就是啦!

网友B:
楼上的 开玩笑呢
主要还是算 短路电阻   单相短路电阻是线路电阻 接地电阻 接地电容共同得出来的
 相相短路主要就是 线路电阻  离电源越近  危害越大
工厂供电教材有讲  一般很少有人用到

网友A:
一般地,求出等效电路就可以求了,这个就是最常用的方法了

网友C:
3楼的朋友,你说的似乎不够全面呢,难道与电压无关?

网友A:
朋友,你懂得一点电路的知识就会明白了,邱关源编的<电路>最经典了,推荐你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