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3):
我工作的地方用的三相电动机是那种九个接线柱的,使用的是星——三角启动,一直运转没什么问题。今天突然在星——三角转换之后,电流从正常工作电流140A一下下降到60A,停机后检查电动机,三相对地绝缘没有问题,相间阻值正常,再次启动后故障依旧,检测接触器上口对地电压222V,下口电压190V。更换接触器后故障依旧,请问这是什么故障?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A:
检查下负载有没有变化看看?

楼主:
负载正常,但是电机的转速降低了

网友B(2007-11-24):
检查下零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C:
估计是接触器问题,,

网友D:
九个接线柱的,使用的是星——三角启动?
是否-----延边三角形启动?

网友E:
没有搞明白,九个接线柱,星三角启动,怎么个接法?为什么会有九个?哪位仁兄给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