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3):
请问如果可以的话 :将负载突然撤离(变频器输出+空开+电机),如果突然将空开拉掉,将有什么样的结果啊?只是实验!大家讨论 我是菜鸟撒

网友A:
变频器停掉。拉断次数少应该不会立即损坏,但是次数多了对器件有损伤吧,我想的,呵呵。

网友B:
不会有什么问题
变频器继续运行      只是电机是自由停机
我说的是国产的通用型V/F控制方式变频器

网友C:
在变频器输出侧装空气开关,既增加投资,并且还弊大于利。讨论此问题无实际意义!

网友D:
这样非常不好。如果不是试验,基本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E:
变频器输出+空开+电机 的结构基本属于奇怪,可能除以特殊工艺要求吧,不作讨论。

如果在变频器正在输出的时候突然切断负载,会对变频器内部元件造成影响,应该是不鼓励的行为。频繁这样的话,会增大变频器损坏的几率,减少变频器寿命。

不过现在有些变频器增加了电机缺相管理功能,即 当负载(电机)突然断开的时候,变频器仍然对输出电压提供管理,输出频率沿斜坡降为0hz,输出电流截至。

呵呵我是研究施耐德变频器的,施耐德变频器有这个功能,可以这样使用。不过仍然不推荐这样使用。

网友F:
就算再怎么起保护,这样的脱载情况对变频器的负面影响是必然的
由于在瞬间脱离负载,在瞬间产生突变电流,对元件伤害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我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G:
将空开拉掉没问题,电机断电产生的过电压由于开关断开不会对变频器产生影响

网友H:
变频器会报警;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可以的话 :将负载突然撤离(变频器输出+空开+电机),如果突然将空开拉掉,将有什么样的结果啊?只是实验!大家讨论 我是菜鸟撒
为虾米要这么做?在输出端加接触器还可以,加空开干吗?

楼主:
呵呵  就知道有人反对 我就是做实验而已 搞这个也有几年了  成本等等之类的当然知道,只是突发奇想而已 想知道变频器脱离负载是否还能运行
应该是不可以的 他不能形成回路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呵呵  就知道有人反对 我就是做实验而已 搞这个也有几年了  成本等等之类的当然知道,只是突发奇想而已 想知道变频器脱离负载是否还能运行
应该是不可以的 他不能形成回路吧
admire.搞了几年现在去想这个?!

网友J:
应该会报过电流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