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4):
变频器用于起重行业,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的功率和大小真没确定?
还有用多少制动单元和多少根制动电阻?

网友A:
功率按照电机的功率就行了,也可以更大一些。
数量自己算。

网友B:
制动电阻的选型,主要是根据负载决定,而不是变频器或电机功率,当然和其相关。

制动电阻的参数无非是:功率 和 阻值 。

功率的选择:根据负载运行情况,计算制动电阻的最大功率和平均功率,还要考虑电子散热周期,即和电阻使用的占空比相关。如果根据电机功率选择电阻功率的话,起升应用经验上最小为2/3电机功率。

阻值的选择:制动单元对于电阻阻值有要求。电阻阻值须大于制动单元提出所需的最小阻值,否则会损坏知道单元。

制动单元:一般选用和变频器配套的单元,也可选择其他品牌制动单元。需要性能匹配

以上个人经验。

网友C(2010-08-26):
制动单元
可以给你提供完善的制动单元电阻选型方案,有需要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