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4):
从PLC中读出程序,为什么读不出软元件注释,甚至连软元件注释读出选项也没有?(我还特地把有软元件注释的程序先写进去再读出也没有选项),希望那位师傅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在这里万分感谢!

网友A:
呵,看样子你是一个新手,不怪你.这很简单,本身在写程序的时候是不会把注释写进去的,所以你考出来是不会有注释的.另外你写进去的时候是因为你没有把注释这一项勾上,所以同样也是不会有注释的.

楼主:
我是特地编写程序的时候把注释写进去的,写入时把注释这一项勾上了。但在读出程序时注释没有勾选这一项,不知道那里可以选勾,只有程序,软元件内存什么的。

网友B:
好象没有这个功能
虽然有这个选项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注释应该可以读的

网友D:
PLC型号?所用软件?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几位师父的关心,在这里先谢了。
     我用的软件是GX Developer7.0的中文版,PLC是用的FX1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