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菱

楼主(2007-09-04):
我是不小心拉断的,只要接线正确应该不会烧PLC的,线是台湾产的,有三个头,一个9针的COM口,一个25针的并口,一个7针的PLC接口,拔断了(COM九针那头)有红,蓝,黄,白,黑五根线,请教各位兄台怎样接???

网友A:
买条线更快,一条线才120元钱.

网友B:
PLC这边是8针的
按颜色接起来应该没问题
你也太强了,不小心就能把它拉断

楼主:
我感觉阻值不对,(红)2-16是324欧,(蓝)3-15是2.021千欧,(黄)5-2,4,7,8,20,21接通,(白)7-17是2千欧,(黑)8-18是296欧,现在通讯不上,请各位弟兄帮帮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