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救命啊!

楼主(2007-09-04):
请教各位大哥!  如何用一个2。2K的电位器去控制两台变频器啊!

  是这样要求的: 三个电位器(2。2K),两个变频器,  一个选择开关,一个中间继电器。  当选择开关没有开的时候两个电位器各控制一台变频器,当选择开关开的时候第三个电位器可以同时控制两台变频器动作,     但要求另外两个电位器还可以控制各自的变频器。

请各位大哥告诉我怎么做吧!谢谢了

网友A:
可以控制的,你可以用开关和继电器把第三个电位器的输出两点分别并连在第一第二个电位器上的输出两点,这样开关打开的时候第一和第三、第一和第二分别就组成了两个电位器,所以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B:
你要求的是两只变频器同步调速,可用三个变阻器,R1控制变频器1,R2控制变频器2,R3控制R1和R2.调速时当R1和R2同步时,R3就可以使两变频同时升,降频率.

楼主:
多谢楼上的,不过我就是不知道怎么用R3去控制R1和R2,能不能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C:
有点没明白  用R3控制时还可以用R1 R2控制么  还是选择开关选择  R1 R2单控 和R3双控

网友D:
要用两个继电器

网友E:
简单的单/联控。

网友E:
简单的单/联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