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4):
我是新手,请问电动机星三角启动用的交流接触器怎么选:电动机是45KW,接触器是买三个一样大的还是买一个大的和两个小的,具体都要是额定多少电流的都不知道,请帮忙,谢谢

网友A:
[注意]
一样大的饿
 接触器承载电流又不参与保护 ,越大越好!当然是条件允许了!
100A的够了

楼主:
谢谢你的答案,我开始也是这样想的,但公司要节约成本,请问可以买一大两小不,小的要多少电流

网友B:
买一小两大  大的100A小的63A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一小两大  大的100A小的63A就行了

这个要保证启动时候星形接法接触器先于主启动接触器吸何,不然你就经常换接触器,45KW的保险起见还是要125A,小的63A

网友D:
150A两个,60A一个,接触器应选额定电流的1。3倍。

网友E:
7楼的说的对,安装电器要考虑长久可靠,不要只考虑眼前的利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7楼的说的对,安装电器要考虑长久可靠,不要只考虑眼前的利益。

这种情况要看主电路的接法和控制线路的控制先后顺序,按照书上的接法,经常就是烧毁主控和星形的接触器,若是把三角形接触器的进线端直接接到空气开关上,在运行时候就大大减少主控接触器的负担,在星形启动的时候,由于机械触点的先后顺序很难确定,若是主控接触器先于星形吸合,那星形接触器很容易烧死,若是改一下电路,保证启动时候星形接触器先于主控吸合,这样会大大延长接触器的寿命,以前经常几个星期更换接触器,经改造后运行一年多都不用更换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