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大家来看看这个图能通过不?

楼主(2007-09-04):
程序控制要求是:一个按钮控制一个电机启停,首先在启动前闪烁报警灯光5次,然后再启动电机.
我本意是想让灯光闪5秒的,但是想不出来好的办法来做到了,请哪位老师给我修改下.不胜感激.

楼主:
怎么没人来给我说说呀?自己顶下.

楼主:
欧姆龙这块人这么少?

网友A:
LZ是不是想用一个按键控制设备的启/停,我前做过两种类型的一个按键控制设备的启/停,但和你的不大一样,我都是用DIFU的,能不能通过,检验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B:
程序运行是回有点问题。1.TIM1和TIM2有点时间差回好一点。2.你的程序运行后回出现电机1001启动后,你的灯还回继续在工作。你的程序格式要加强一点。设计要严谨。

楼主:
楼上的你所说的问题不会呀!1001的常闭串了个TIM00继电器前面的啊,那么TIM00断电后1000不会输出的.所以不会出现电机1001启动后灯还会亮的现象吧?
不知我说得对不对.还请楼上的老师指出我程序中不够严谨的地方,应该在哪些方面加强格式?能讲具体点吗?

楼主:
四楼的:
LZ是不是想用一个按键控制设备的启/停,我前做过两种类型的一个按键控制设备的启/停,但和你的不大一样,我都是用DIFU的,能不能通过,检验一下不就行了?
楼主能发出来看下你所说的方法吗?真心请教.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