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4):
这是一个德国的小风机,上面那个小电路板上有一个类似激光头的东西,这个激光头是对着风页(风页上粘有反光纸),回复的1楼还有图,不知这个小电路板有什么作用,谢谢..............问题是为什么要测速?这个风机用在什么地方就无从查证了,测速是为了干什么呢?再谢

楼主:
请详细,我不知道这个风机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再谢

网友A:
是不是测转速的

网友B:
不是测速的就是温度传感器。

网友C:
我看象是测量转速的

网友D:
应该是测转速的,看连接到什么地方就明白拉。

网友E:
测转速的,因为反光纸是一条一条的,4个是一圈.

网友F:
测转速的

网友G:
测速的,不会是测温度的,一般测温会用热敏

网友H:
测速当然是为了实现闭环控制了.

楼主:
楼上能说明白点吗,我很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