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4):
请教:问题是这样的,本人购买了三菱Q00J的CPU,经过咨询是说可以和PROFACE 2601T的触摸屏通讯的,但现在连不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电缆没有错,通讯协议也是按照PROFACE厂家技术支持说的选‘QnA (LINK)’通讯协议模式--根据厂家的分类表格确定的,但是就是没有办法通讯上,高手指教下吧?

网友A:
PFC的厂家哪个技术支持跟你说选“QnA(Link)” ??  那你可以投诉他了。

应该选择QUTE(CPU)协议。

通讯参数设置为:  19200 / 8 / 1 / ODD / ER / RS232-C

网友A:
引用 网友A:
PFC的厂家哪个技术支持跟你说选“QnA(Link)” ??  那你可以投诉他了。

应该选择QUTE(CPU)协议。

通讯参数设置为:  19200 / 8 / 1 / ODD / ER / RS232-C

网友B:
请问电缆你经过测试了吗 ??
为什么要把针脚5和针脚6并联呢??

网友C:
GP侧              PLC侧
  2   ----   1
  3   ----   2
  7   ----   3
  4 -    短    -5
  5 -    接    -6

网友B:
汉,请问你的电缆经过测试了吗 ???

网友C:
肯定没问题!选QUTE(CPU)协议。

网友B:
你测试的电缆制作和我测试的线差距很大,明天我把电路图,上传,你有时间也测试一下吧;

网友B:
Q00j连接电缆

网友B:
如果你有条件就测试一下吧,,你制作的电缆图和我自己测试的区别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有条件就测试一下吧,,你制作的电缆图和我自己测试的区别很大
不知道您是不是想表达跟您的图有区别的电缆就是不能用?

BTW:你楼上的飞哥可是很厉害的说~

网友B:
大版主聪明,,,技术交流,有不同的地方肯定需要交流讨论了,没有别的意思。。
我测试的电缆连接图如下:
针脚4 RS 请求发送(request send)
针脚20 ER 可以接收(enable receive)

一般4连接的都是针脚CD 载波检测(carrier detect);

所以我才问非哥的电缆经过测试没有,我这里苦没有Q00 PLC,如果不是我自己都检测了。。。

网友B:
GP 直接和CPU连接,接线如下:
GP侧(25P)                PLC侧(6P)
SD  2----------------------------1
RD  3 -------------------------- 2
ER   20 ------------------------ 5
CS   5  --------------------------6
SG   7  ------------------------- 3

网友C:
呵呵。我这里也没有Q00J的CPU。我写的连接方式,也经过多次印证。您的连接方式,我想是适合Q002/Q002H等直连的。--没有在Q00J上试过。

网友B:
请不要误会飞哥,我不是和你抬杠。
我的电缆也是经过测试的,肯定是正确的;
我们的电缆都能连接也不奇怪,我只是想了解到具体阵脚的作用;
我上次有个客户使用A1SJ的PLC,利用232方式CPU直联的,就有两种电缆制作方式,但是他们的参数不一样;
让我要对所有阵脚重新认识一番。。。。

网友B:
飞哥和版主,把你们对阵脚的 认识发表一下吧

楼主(2008-03-01):
此问题已经解决,方法是选择通讯协议为选择QUTE(CPU)协议。

通讯参数设置为:  19200 / 8 / 1 / ODD / ER / RS232-C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是手册上面有错误,希望各位网友注意,不要再受误导了,到现在为止,系统已经运行了5个多月了,没有出现问题。

谢谢大家的支持,好久没有来看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