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4):
现有的系统是通过OPC+CP5611与plc通讯,但不能用step7监控程序运行,每次都要到现场通过MPI口上传程序,很麻烦,求各位大虾指点一下,如何配置才能通过DP口直接上传程序。拜托大家了

网友A:
1. 只要profibus网络上有一个节点带PG编程口, 即: DP插头带外接口. 你就可以把台式机电脑(已插装CP5611卡并且安装了STEP7或PCS7软件), 通过Profibus网线连接该节点.

2. 设置台式机电脑的通讯接口, "Set PG/PC Interface"----->"CP5611(Profibus)". 进行一下测试和诊断OK之后, 就可以通过DP总线直接上传程序或者下载程序!

楼主(2007-10-22):
问题解决了
只要将MPI口直接连接到CP5611卡中,设置CP5611 AUTO 即可,
虽然我在网络组态中将MPI口改写为DP口,但不影响程序上传,如果PLC程序丢失,则MPI/DP会自动恢复到默认状态,依然可以在远程传程序。